可用放大镜自制KT板切割机吗?

楼主(2006-05-22):
大家都知道放大镜在大阳底下聚焦可点燃火柴,可否利用这个原理自制KT板切割机?

网友A:
下雨怎么弄呢?问蓝猫买个切割机是个好选择

网友:
功率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关系。

网友:
精度,精度,太阳位置在不断改变。

网友:
凡是太阳能的都不好收集能量,除了树叶.

网友:
我国的人造太阳成功啦,就用它吧,起码不会跑。

楼主:
我不是说用太阳能,是用充电池供电后,大功率电珠发光后聚焦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雨怎么弄呢?问蓝猫买个切割机是个好选择

蓝猫的切割机多少钱?哪儿有介绍?谢谢

网友:
不太行吧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用太阳能,是用充电池供电后,大功率电珠发光后聚焦切割.

我估计不太行吧,因为电池供电的功率不太大,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电珠的效率本来就不高,而且当它发出光以后用放大镜聚光的利用率就更低了,这样以来总效率很低很低了,所以可行性比较小

网友:
太阳不会跑那快吧/

网友:
厉害厉害,这都想得出来。
不过,结论是不可行,原因第9楼说得很好。

网友:
如果你能找到50KW的灯泡聚焦应该可以

网友B:
否决用灯炮:
1、电能转化为光能的转化率低。
2、发出的光只有不到20%能照到透镜上。
3、不是平行光(点光源),用透镜聚焦后得到的是灯丝的的像,而不是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否决用灯炮:
1、电能转化为光能的转化率低。
2、发出的光只有不到20%能照到透镜上。
3、不是平行光(点光源),用透镜聚焦后得到的是灯丝的的像,而不是一个点。

对呀,你得到的只是一个点,顶多只能在KT板上烧个洞洞。你还不如买个激光器呢。

网友:
倒不如直接用电池给发热丝供电来切割,效率更高。

网友:
恩,以前就是把外热电咯铁芯的电阻丝拆了,接个12V电源切泡沫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