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机,试飞问题!

楼主(2006-05-22):
自己制作了一架KT机,试飞时不打舵情况下机头总是翘起,飞机垂直上升,是不是尾部重量重了?我是参照小旋风把方向舵和升降舵的
舵机
置于尾部。还有就是KT机的主翼是平的没有翼型,飞机的重心如何确定?

网友A:
问题试重心往后靠了,你试把电池往前移,飞机重心你可以用两只手指撑着飞机机翼,如果机身平衡那么重心就在那里了,一般来说,如果只平飞的话重心靠前点比较好(可参照设计图的重心位置),如果吊机的话可往后靠1~2CM吧,呵呵,个人意见,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楼主:
谢谢指教:)重心调好再去试飞,我把尾部两个舵机放在主机翼下方了。

网友B:
重心太靠后了不好飞,实在不行就把舵机往前挪.

网友C:
移电池就行了。

楼主:
恩,我已经挪了设施,可惜最后一次试飞头落地马达轴撞弯了,现在在等商家的轴到货才能定购。郁闷。。。

网友D:
移动电池调重心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也认为可能是重心靠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