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体自旋

楼主(2006-05-22):
我的36#  马达中速状态打尾舵左右都很正常,但一到高速就会向左自旋,把尾舵打到右也不行,五分三油门可离地
我把浆距调到最小,全油门可不离地,尾舵是可以操控的~
我用130的无刷,起飞重量680克。
主浆有损坏,修复过~不知有没有影响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的36#马达,控全换了。还没飞过,没换前是飞不起还的。电机现在是460fx的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吗?
现在还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我的陀螺仪是006的,你的是那一种的?

网友:
可以是陀螺仪的感度不够。

楼主:
陀螺仪也是006,但锁尾是关闭的,如果开了话尾浆划快没法回中
应该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原来也有过,是尾传动齿轮打滑了我换了齿轮和皮带,飞了一次是好的现在不知怎么又不行了,主浆攻角太大有影响么~

网友A:
攻角大悬停的转数就会低,主桨的转速低了,尾桨通过皮带传过去,也会低,所以尾巴的推力就不足,造成自旋。
试试减小悬停螺距,提高主桨转速再试。
以上观点是个人臆断,欢迎拍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攻角大悬停的转数就会低,主桨的转速低了,尾桨通过皮带传过去,也会低,所以尾巴的推力就不足,造成自旋。
试试减小悬停螺距,提高主桨转速再试。
以上观点是个人臆断,欢迎拍砖。

没错。悬停时主桨转速最低也要保持在1900,正常在2000-2200,如果再高点更好。转速越高。机机越稳。

以上观点是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悬停时主桨转速最低也要保持在1900,正常在2000-2200,如果再高点更好。转速越高。机机越稳。

以上观点是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同意,我以前也碰到过.主桨转速低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长见识。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回头我换13T,把攻角调小
就是担心电机功率不够,130无刷,KV:2950

楼主:
陀螺仪也是006,但锁尾是关闭的,如果开了话尾浆划快没法回中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