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首次飞行,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06-05-22):
我的36# 用460fx kv2800电机15T 齿轮飞了第一次,有问题请教:
1、动力到70-80%才能离地。
2、飞行中老要打前舵才行。
3、飞完1900mah电池电机有50-60度。
4、飞起时锁尾还可以(陀螺仪是006的),就是机身感到不停的抖动。
这些是不是正常的,不正常要检查什么是方。
在这也谢谢以前在网上给我帮助的朋友们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好盈25A电调,常会油门到10-20%时一下一下的动,再上一点油门,电机一下子转起来,机尾突然摔向右(注机头向左)是什么原因???

网友:
15T
太大,前赾是中立没调好
油门低速不好,是电调兼容性问题(新版本无)
over

网友:
机身不停抖动可能是陀螺仪感度太高了。

楼主:
13T的螺丝上不上,只能上一卷,再上就滑丝了,没法子只有用15T的。有人说用502粘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3T的螺丝上不上,只能上一卷,再上就滑丝了,没法子只有用15T的。有人说用502粘上,不知道行不行!!! [/quote
找个M3的丝攻从新回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T的螺丝上不上,只能上一卷,再上就滑丝了,没法子只有用15T的。有人说用502粘上,不知道行不行!!!

找个M3的丝攻从新回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把顶丝的头部挫平就能上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我已经将顶丝的头部挫平,可只能上一圈就不行了,再一上就滑了,郁闷!!!

网友:
1、动力到70-80%才能离地。
用9T,10T,11T的齿轮,建议就9T。
2、飞行中老要打前舵才行。
重心靠后了这是400系列直升机的通病。
3、飞完1900mah电池电机有50-60度。
换了齿轮,电机负荷正常了,就自然解决了这个问题。
4、飞起时锁尾还可以(陀螺仪是006的),就是机身感到不停的抖动。
不关陀螺仪的事,是大桨没有调好,可能在中、高速下有双桨。

网友:
楼上的上将说的挺精辟向您学习了!

楼主:
首先谢谢palm的指点。
460fx用的9、10、11T齿轮那里可以买,昆明这地方什么也没有。
重心靠后说可以用电池移动还调节,可我的电池以不能再向前移动了,如何解决。
我调过低速双桨,可没有调中高速下的,还有就是两个桨的螺距一样了低速下有双桨,可双桨没了螺距又不一样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好盈25A S1.1电调和这个电机配合起动不太好启起启,要油门很大,突然一下高速转起来。
问题比较多,新手!!

网友:
重心问题只能移动电池,我一般不加头罩。尽管如此,重心还是有点靠后,只好用微调。这时要注意,上升时机机会前倾,下降时机机会后仰。
双桨是直升机的大敌,一定要努力消除。至于螺距不一致,可能是做工问题,请有经验的人改装一下。不改也不要紧,只要没有双桨,说明动平衡已经好了(两桨升力一致了),还在乎什么一致不一致呢?
这个电调不是为直升机设计的。

网友A:
请再看看如下拙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如果对你有帮助,别忘记顶一下。
如果肯给我加分,就感激不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再看看如下拙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如果对你有帮助,别忘记顶一下。
如果肯给我加分,就感激不尽了。

我已给你加分了,高手就应该多多加分!!!

楼主:
我对双桨不太看得出还,我的机机低、高速抖得不利害,中速抖动大一些是什么原因!变速时看到双桨,平时我是看不出来!!

网友:
电池移不了把头罩扔了不就能移了嘛!

楼主:
我对双桨不太看得出还,我的机机低、高速抖得不利害,中速抖动大一些是什么原因!变速时看到双桨,平时我是看不出来!! 这问题请高手指点。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典型的双桨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