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纸飞机完工在即,求更小设备。。。(试飞失败)

楼主(2006-05-22):
俺的MINI纸飞机差微接就完工了(在路上)。目前飞机尺寸是34×32cm,要想往更小型化努力,首先碰到的问题不是舵机、接收机,而是动力组和电池,我现在的动力组49g,是180有刷+电调;电池7.4V 50g,推力100g,不知道哪里有更小的动力组?

网友:
180电机做的动力组,在7.4V时推力应该不只100克的。
要更小的动力组的话,用最容易找的130电机做。

网友:
去搞几个傻猫的180吧,推力不止100克。

网友A:
辉盛12A电调8克+CD电机25克+7.4V1000mah10c锂聚55克+GWS7035桨+BLUEARROW 3.6克舵机+蓝箭2.8克微接

网友:
辉盛12A电调8克+CD电机25克+7.4V1000mah10c锂聚55克+GWS7035桨
推力在28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MINI纸飞机差微接就完工了(在路上)。目前飞机尺寸是34×32cm,要想往更小型化努力,首先碰到的问题不是舵机、接收机,而是动力组和电池,我现在的动力组49g,是180有刷+电调;电池7.4V 50g,推力100g,不知 ...

兄弟,电机不知道那里有,我的轻量化设备有5A电调蓝箭的,好象不到6克,我见过实物,真的很小很轻.还有3.6克的舵机,也很小很轻.电池可以使用雪园的120MAH的,现在这个是我见过最小的电池了,不过没有用过,性能怎么样不知道噶,呵呵!
电机我的想法是用小电直的尾电机,有种长磁钢不知道力量怎么样,如果加减速架的话,估计力量够了.180电机配400MAH都很重了不太适合哦!

网友:
70MA的 LI-PO电池现在很多......MP3很多都用这个电池

网友:
34×32cm 用 130 直驱4寸桨够用了吧.

或者用5CM的掌上小车的开关控改, 用电磁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盛12A电调8克+CD电机25克+7.4V1000mah10c锂聚55克+GWS7035桨+BLUEARROW 3.6克舵机+蓝箭2.8克微接

这个方案很诱人。。。

我的电机可能就是130的吧?对这个不懂,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很诱人。。。

我的电机可能就是130的吧?对这个不懂,呵呵。

你的电机不会是130的,我的180电机32克,有刷电调也就10来克,加起来42克。
其实用180电机的时候我基本上用的是华迈的集成3通接收,因为正好是5A的,所以电调重量是零。
另外按照你的电机推力看来,电流估计也就3A左右吧?都不需要1000mah的电池,一半足够了。
我那只180配这个7.4v 1000mah电池才比较爽,我所知的在不同质量电池时候的推力是140~170克。
不过对于三十多厘米的机子来说暴力了点。

楼主:
微接到了,飞机完工啦!周末试飞。

网友:
KILL就有非常小的无刷动力还有电池.动力是超级小的内转子+减速飞博摸机用的//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了.你联系下他QQ5627775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信息!

老GALE顺便问了告诉我噶,多少米一套,谢谢!

网友B:
十克以内的无刷.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77971&pp=15

三克左右的舵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threadid=66195

网友:
我这里可以搞到重量只有130一半以内的有刷(看体积,只有130的不到一半大),转速和扭矩都还可以。我用手捏转着的轴,把皮肤烫白了。够大力!不需减速,我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克以内的无刷.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77971&pp=15

三克左右的舵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threadid=66195

很强啊!不得不说外国的diyer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