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 76#E 怎么样啊?

楼主(2006-05-22):
买了个小神蜓 5-4 ,抗风太菜了,所以想飞个要技术的,

飞36 #是一定飞不好,所以想飞个 四通道的,听说4# 好失控,

想问下各位大侠 小神蜓 76#E 怎么样? 有谁买了

网友:
小神蜓 76#E?从未听说过。

网友:
LZ哪里看到76#了,上个图来看看吧!

网友:
(1). 主旋翼直径:535mm
(2). 尾旋翼直径:150mm
(3). 机身长:560mm
(4). 全配重量:332g(含电池)
(5). 主电机型号: 370SD
(6). 尾电机型号:N30强磁
(7). 遥控器:4CH PPM
(8). 电池: 8.4V 650 mAh NI-MH
(9). 接收机:四合一接收盒( 接收、调速、陀螺仪、混控)
(10).陀螺仪:内置
(11).伺服器:重量 8.5g,速度0.11sec/60°,扭力0.9kg.cm,尺寸22.5 X11.5 X24mm
http://www.walkera.com/cn/pro_pa ... number=Z276%23E0104
挺不错 很稳定

楼主:
图在这里,有人买了吗? 应该是 4 号机的升级版,听说这个不会失控·

网友:
76#,厉害!都已经出到76个品种了?

网友:
Walkera 的電子設備還是不可靠的.

楼主:
有人买了吗? 应该是 4 号机的升级版,听说这个不会失控·

网友:
华科尔的广告做的挺不错的呀:))))))))))))))

华科尔的广告做的挺不错的呀:))))))))))))))

网友:
看参数比4#好不了多少?有人飞过吗?

网友:
~好象没人飞过的 ~

网友:
观望中

观望中,

网友:
fp機機抗風應該不行吧.無風游一下就可以.

网友:
4#桨22#架,风一吹就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