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表``

楼主(2006-05-22):
请问大家转速表``是红外线管的好还是光电管的好?说一说为什么?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用好了都一样,用红外是避免自然光干扰。
也有用霍尔器件做的。

网友A:
红外线管与光电管有区别吗?我看象是在问是白马好呢还是马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线管与光电管有区别吗?我看象是在问是白马好呢还是马好一样。

哈哈~~~的确如此。

不过我觉得用光电管对射的比较好,霍尔元件还需要在转动的地方粘快磁铁。

网友:
买一只光电转速表,只要180元,很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