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

楼主(2006-05-22):
刚刚把电机转起来,一不小心电机的线短路把电调烧了.花了我一百多银子买的.欲哭无泪啊

网友:
晕.............看看联系一下维修啊

网友:
可怜的人啊,呵呵.
联系一下说不定有的修啊

楼主:
经过排查是电池烧掉了,哎

网友:
电池这么容易烧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池容易烧,是电调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容易烧,是电调牛!

此话怎讲?
不知道电池还有没有用,反正用万用表测量是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话怎讲?
不知道电池还有没有用,反正用万用表测量是一点电压都没有

照此推下去,说不定是表坏了。

网友:
表坏了说不定是电池快没电啦..呵呵

楼主:
用之前电压是11.1V的,短路一下就变没有了呢,

网友:
8楼搞笑
哈哈

网友:
锂电短路烧掉没这么舒服吧?人家都是一片黑糊糊

网友:
可能是电池焊锡点烧熔,造成短路,不然怎么会一点电压都没有呢?

网友:
电池坏了,再怎么都有点点电压的呀,嗯,电表都拿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电表出事了~

楼主:
己经查出问题来了啊,正如13楼的兄弟说的,确实是电池的锡熔掉了,断开了,,呵呵 ,

网友:
一场虚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