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蜒4#能不能用"V"形旋翼头呀?

楼主(2006-05-22):
我的机是小神蜓4#
听说"V"形旋翼头好用,
我的小神蜒4#能不能用"V"形旋翼头呀?

网友A:
能不能用请楼主作下面的判断:
1.4#连杆球头是不是和雷鸟或JABO一样尺寸
2.4#的旋转头安装尺寸是否和雷鸟或JABO的尺寸一样

如果都是,就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如果现成的不行,可以自己做。至于如何制作,可以翻翻以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请楼主作下面的判断:
1.4#连杆球头是不是和雷鸟或JABO一样尺寸
2.4#的旋转头安装尺寸是否和雷鸟或JABO的尺寸一样

如果都是,就可以用。

呵呵,V头的发明者,权威的答案。

楼主:
没有见过雷鸟和JABO的真机呀,
我是从网上买的4#,
不知能不能用!
反正看图片上的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即使不能用也可以自己DIY,网上有DIY的方法,可以照着做。祝你成功!

楼主:
自己DIY了一下试,可惜没有成功,本手艺太差了,
距离总是把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