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发动机回油唱歌怎么办呀

楼主(2006-05-22):
收完油门的时候,发动机的怠速要好一会才能回到正常速度,声音由高到低,怎么都调不好,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A:
把待速油针调大一些,直到在最小风门时发动机保持最低转速不灭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待速油针调大一些,直到在最小风门时发动机保持最低转速不灭就行....

对,待速油针调大,直到没有回油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待速油针调大一些,直到在最小风门时发动机保持最低转速不灭就行....

OS蓝头发动机好象没有怠速油针,只有主副油针,这样说的话,是不是逆时针转副油针(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蓝头发动机好象没有怠速油针,只有主副油针,这样说的话,是不是逆时针转副油针(打开)?

引擎調得太 peak, 飛行時排氣管的煙應很稀薄, 把主油針逆時針轉約 1/5~1/4 圈, 問題應可解決。
在一般飛行時引擎可以調 rich 一些, 引擎壽命也會長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擎調得太 peak, 飛行時排氣管的煙應很稀薄, 把主油針逆時針轉約 1/5~1/4 圈, 問題應可解決。
在一般飛行時引擎可以調 rich 一些, 引擎壽命也會長一點。

烟很大...因为调的有点富油的...

已经解决了,是离合问题,,,

网友:
问一下  主油针和副油针在哪个位置

问一下  主油针和副油针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