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我的目标和资金,如何选择它们?

楼主(2006-05-23):
最终目标:学成旋停,基本航线。
总的资金:2500元(不含遥控收发),包括陀罗、舵机电池、日后配件等。
在手直机:ESKY拉玛2
机型选择:黑鹰?SJM400?37号?或者其他选择?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新手ING

网友:
3块电池+平衡冲+配件估计就要600-800了.再上4个一般的舵,1个一般的陀螺仪。估计还要500-600。空机预算是1000-1400。自己到商城对应价钱找吧.
我也是新手 :P

网友:
楼主,推荐一个配置,仅供参考:

黑鹰400CCPM皮带传动空机 :¥5XX
  *37#和SJM都不了解。但37#好像没空机,电子件买回来也浪费。

TELEBEE或GY240:(¥4XX或6XX)
  *TELEBEE够用,超值。GY240名牌,还可以改401。

西尔460-FX V1.1 双轴承无刷电机:(¥199)
  *宋丹丹说:相当的不错。

好盈25A无刷调速器: ¥200左右
  *S或GV系列,价格差好几十块。

3个ESKY或辉盛舵机: ¥1XX
  *辉盛的稍贵几十块。CCPM的建议用好一点点吧。

一个GWS或HS56高速尾舵机:¥1XX-2XX
  *如果240真能改出401的性能,再配上HS56,锁得比指南针还死。

锂聚电池3片: ¥5XX.
  *这个牌子太多,不推荐了,自己挑吧。500多买3块应该很不错了。

XWG的穷人牌平衡充:(¥60)
  *什么都可以省,这个不能省。好东西!

剩下的买配件,不少了,黑鹰配件便宜。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不错哦,考虑一下吧

楼主:
5XX的黑鹰空机身是不配任何金属升级件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XX的黑鹰空机身是不配任何金属升级件的吧?

5xx应该是普通ccpm版,黑鹰的配件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A:
不太理解,为什么动不动就要金属的呢?金属件真那么好吗?

回到黑鹰,个人倒是认为它的V2轴承升级件很值得推荐,切切实实的改善性能!

网友:
呵呵,喜欢金属的就SJM400吧,一步到位,而且相当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为什么动不动就要金属的呢?金属件真那么好吗?

回到黑鹰,个人倒是认为它的V2轴承升级件很值得推荐,切切实实的改善性能!

我的V2倒飞

网友:
我觉得我的X400

网友:
X400 拉倒,配件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