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粘蚀刻片用什么胶水最牢固,最不易老化? ...
请问各位高手:粘蚀刻片用什么胶水最牢固,最不易老化?谢谢。

楼主(2006-05-23):
如题
Sample Text
。

网友A:
乐泰果冻状快干胶

楼主:
谢谢中将同志。还有其他选择吗?

网友A:
还有就是其他牌子的果冻状快干胶了咯,呵呵,因为502是液体,不太好控制,果冻状的就容易控制量,不会流得到处都是了

楼主:
谢谢中将同志,有同志认为用496胶很好,您认为怎样呢?

网友A:
从来没见过496是什么,不敢乱说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