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电机想找个好点的电机替换,该怎么选择

楼主(2006-05-23):
相应的比普通的那种550电机性能好的都有什么电机呀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
我看到钴电机p400好像只有380的级别
有没有550电机级别的钴电机

网友:
这么大的电机没玩过。

网友:
要看你的用途了。550电机一般功率和效率都不高,20安培电流8伏电压,输入150w左右,效率在50%,输出在70到80w之间,同时重量较大200多克,加上适合的电池总重量会达到600克左右,做出的飞机性能自然不好。选择电机应该从功率上去考虑,120w每公斤是个基本值,这是输入功率,由于效率不同,输出功率会相差很多,稀土电机效率可以在70%,无刷会超过75%。如果你有好电池,可以用0505或0506,前者最多7节,后者8节电池。0505你可以使用6节三洋镍镉电池使电机电流小些。电机怕太大的电流而不是电压,一般在厂家的数据范围里比较安全。1507电机可以用到10节电池,我看可以用12节没问题,你可以选择1507用8节比三洋稍次的电池,8X4的折叠桨,输出会有130w左右,桨超过10000转分,飞个1千几百克的滑翔机,可以休闲了。

网友:
你还是上无刷吧,550马达推重比太低了。辉盛有款91克的外传子马达不错,用在空机700-800克的飞机合适。

楼主:
哦 谢谢大家啊
不过我的电机是用在船上的
不知道怎么选择合适呢
60cm的船

网友:
我也想知道船用的550电机能用何种电机替换,效率很重要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