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老师,关于电池、电机、电调的配套

楼主(2006-05-23):
一艘1.5米的军舰模型,使用两个6V4AH的电瓶并联供电,一个50A的电调带动2个550
电机
。这样配套使用如何?如不好的话,那应怎样配套?谢谢大家。

网友A:
很好,记得用减速组哦!否则军舰变快艇了

网友B:
用电瓶 不会太快的 用一个50A带2个电机可能。。。。不过我都不太清楚 问下其他专家吧

楼主:
有人认为,这样配套,容易烧电调,因为这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会很大,最好一个电调带一个电机,这样保险。是这样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所以叫你用减速拉

楼主:
谢谢中将同志,我用550低速电机如何?

网友A:
我想一般的550都是1万转的,直驱的话电流大耗电大,船速也过快不合适。所以建议用减速组。
当然如果你确认你的550转速很低的话(比如3千左右),那也没什么问题。至于启动瞬间电流,确实值得考虑,如果保险,还是2个电调最好。

楼主:
但两个电调,怎样才能保证两个电调同步呢?我测试了我的两个电调(同型号),发觉输出电流有差异。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我是通过一个接收机控制两个电调,但如果两个电调输出电流不同步,就会造成两个电机和螺旋桨转速不同,这样的话,船就不能呈直线航行,只好通过尾舵不断修正。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C:
有种550是多级转子的~那个转速要低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