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雷鸟三一般什么价格阿 和e-sky 比那个性价比好些阿

楼主(2006-05-23):
小弟从没玩过电直  近来很有兴趣 也想弄个玩玩  在这里看了很多的文章 也还是决定不下买什么机子好
这次想乘上海模展时去买一个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网友:
雷鸟的做工不如ESKY,但是比较结实。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是分立的,适合升级。
我推荐雷鸟。

楼主:
升级是不是指更换 电子设备  阿  他对付一般的飞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对3d飞行不是很感兴趣  呵呵  直升机的魅力我觉得就在于它的动力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是不是指更换 电子设备  阿  他对付一般的飞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对3d飞行不是很感兴趣  呵呵  直升机的魅力我觉得就在于它的动力方式

可以更换接收机、陀螺仪,甚至是混控板。

网友:
才599 商 城有卖 不贵

网友:
请问,华科尔和雷鸟哪个好,哪个性价比高啊

网友A(2006-07-19):
CP2也可以更换电调,混控,陀螺仪呀,就是说,也可以上无刷呀,我的是CP2-005款,里边的接受板和电调,混控,陀螺仪是分开的,完全可以上无刷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2也可以更换电调,混控,陀螺仪呀,就是说,也可以上无刷呀,我的是CP2-005款,里边的接受板和电调,混控,陀螺仪是分开的,完全可以上无刷系统.

雷鸟也是啊!不过接收太近了!  15米!!!!!!!!!!(我的只有15米)别人的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是不是指更换 电子设备  阿  他对付一般的飞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对3d飞行不是很感兴趣  呵呵  直升机的魅力我觉得就在于它的动力方式

更换设备是为了提高操作细腻度、动力、留空时间。雷鸟不可以3D。

网友:
雷鸟好,去www.buydd.net看看。他的雷鸟530可以讲下来,不过不包邮。

网友:
呵呵呵,到http://shop33496554.taobao.com/,我买过了,530元可以谈得下来,卖家很好说话的!

网友(2006-08-21):
刚买了雷鸟了~呵呵

网友:
要说飞行性能和做工还是ESKY好,但是ESKY不好升级,配件不好买,而且也不向雷鸟那样便宜,所以还是上雷鸟吧!!!!!!!!!!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哪?商场里的是雷鸟4的,用混控板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