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试过鸭式布局的飞机呀,他的鸭翼地控制方式是什 ...
请问有谁试过鸭式布局的飞机呀,他的鸭翼地控制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2006-05-23):
最近准备改装一架固定是鸭翼地飞机,不知鸭翼改如何控制

网友A:
全动鸭冀是工作在临界点上的,如果没有很丰富的经验,不要在油机上试这种东西

网友B:
请教下在什么临界点上?
这种飞机确实比较难控制的

网友A:
就是稳定和不稳定的边沿上

楼主:
我飞的是一架80cc的汽油机,外形被设计成鸭式布局,大三角翼,很像以色列的“幼狮”,非常难飞,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这种飞机的飞行及调试安装经验,比如尾推发动机的安装角、需要的桨的尺寸等等!

楼主:
不知有谁试过弹射起飞,那弹射架上拖飞机的滑车一般是不是随飞机一起被弹射出去的?还有提供弹射的是不是都是橡皮筋呀?

网友C:
鸭式的着陆比较困难,很容易拉成屁股着地。空中的俯仰也比较灵敏。
模型飞机一定要是安定的,否则很难飞,重心要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