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E 尾巴自旋的问题

楼主(2006-05-23):
我的亚拓450SE 摔机后尾巴会自旋, 不知如何解决?
自己分析可能的原因
1. GY401陀螺仪方向反了
=> 可能性不大, 因为自旋的速度没有方向相反的情况那么快

2. GY401陀螺仪中位点跑了
=> 可能性不大, 在非锁头模式下两片尾翼是一条直线
锁头模式时红灯恒亮

3. 皮带过松? 尾轴与传动齿轮松动? 尾传动轴与传动齿轮松动, 造成动力没完全传送到尾旋翼?
=> 可能性不大, 因为一手抓住并固定尾旋翼, 一手转动主旋翼, 主旋翼几乎转不动,代表并无松动.

那么大家还可以想到其他的原因吗? 谢谢

网友:
是缓慢的偏转码?

楼主:
是缓慢的偏转码?

没错!是不太快

网友:
如果用微调临时修正是否可以解决?如果可以,那么问题应该不会很大,可以通过前后移动尾舵机的位置解决。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好长见识。

网友:
我建议:调整舵机位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