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一个关于翼型的问题?(版主来,谢谢!)

楼主(2006-05-23):
牵引滑翔,手郑滑翔,电滑分别用哪种翼型好啊?
谢谢.
滑翔大玹展比和升重比要多少啊,好用机身的长和翼展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先说这三种的主要区别:
手掷(不是ZHENG),很明显,用手投出,手臂的力量相对飞机来说很大,有很大加速度,但加速距离短,出手后飞机的速度比较慢。为了达到较高的出手速度,通常配合跑动来提高初速。
手掷的现在多采用回旋投出,就象投铁饼那样,出手速度比跑动加速直投加快了。
牵引,用一根长线拉动飞机升空,可以用长橡皮筋牵引,绞盘牵引,个别也有用动力模型牵引。到达预定高度空速的时候脱离长线进入滑翔。这个加速度比较小而均匀,加速距离比较长,获得的空速可以比较高(相对手掷),而且一开始就有相当的高度(手掷只能靠损失速度获得高度)。
电动,一般是先以动力飞行升空到预定高度,然后关闭动力进入滑翔。很明显,电动的多了动力装置,比较重,翼载通常比较高。
手掷要阻力小的时候才有望以较小的速度损失获得一定的高度,翼型薄些有利。它投出时的加速度大,通常采用较小的展弦比获得更牢固的强度。
牵引的属于比较完美的滑翔机,凡是有利滑翔飞行的设计都可以在上面得到体现。可采用大展弦比机翼。
电动的一般是用牵引模型改造来的,通常加强了机翼,特别是根部。
机身长度通常等于翼展的一半,主要是考虑携带方便。手掷的为了强化尾翼的方向安定性,加长了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