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obao上面找到一个做450碳纤板的;180块,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2006-05-23):
谁知道这个买下来划算么?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eecb3.jhtml?p=1-34

楼主:
晕,刚才又找到一个。。。才140。。。

网友:
140的地址呢........

网友:
什么意思啊 那个卖的是北京的吗

网友:
碳纤板 140元?多大?

网友:
给个连接好不好?哪里有140的?

网友:
没有其他配件,买来也不好安装

网友:
198mm X 198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这里的140元是单边的吧

楼主:
应该是2块板。。。。。。。。。

网友:
亚拓原装的碳纤侧板都是单边一个包装的,要装一架机要买两包

楼主:
如果这么看,那就taobao那个最便宜180四块板,下面这个才2块板

网友:
请问大家用什么工具加工碳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