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调速的过零检测

楼主(2006-05-23):
请教高手,无刷调速的过零检测的原理,为什么要进行过零检测?

网友:
过零其实就是一个位置信号,知道了这个信号才能确定得知应该换下一相了。

网友:
在无刷调速中的位置检测。

网友A:
用过0的方法其实不好,因为要占用掉一相用来当"发电机",于是永远只有两相能用来输出功率,浪费33%功率容量啊.用电流微分过零吧,不需要考虑提前功率角.

网友B:
请问哪个模型电调用的是电流微分检测过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个模型电调用的是电流微分检测过零?

你家空调冰箱里的应该就是.

网友:
答非所问!

    不过也没有关系,学到了知识。回去拆开冰箱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0的方法其实不好,因为要占用掉一相用来当"发电机",于是永远只有两相能用来输出功率,浪费33%功率容量啊.用电流微分过零吧,不需要考虑提前功率角.

详细说说啊,好像这2天哪里看到过,但找不到了,我做的无刷电调就有启动反转,快3年了都没搞定,还是理论不到位啊。

网友:
你首先要对电机定位啊,然后按强制换相,到达一个设定速度后进行自换相。
设置的恰当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需加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