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想做铝轮圈,帮忙问问:

楼主(2006-05-23):
想到两种办法:
1、用管状型材料挤压,加工方法
2、开压铸模具进行加工
那种方法比较好,它们的缺点有那些。
不知市售的铝轮圈都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网友:
起码硬度得够啊~~起模好~

网友:
有没有用热冲压的?  和做高压锅那样

网友:
一般都是开压铸模具进行加工的

网友A:
用铝棒材车一个不行吗?好像有人做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铝棒材车一个不行吗?好像有人做成功的!

太费钱了,先浇铸或压铸成胚件,再用机床精细加工,然后做表面阳极化处理.(可用7075铝锭加工成胚件经热处理后车制)

网友(2006-08-23):
棒材就是毛胚啊!做单件是最便宜的!

网友:
单件应该贵吧,批量才最便宜

网友:
还是铣切割吧!!!!!!

网友:
压铸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做表面阳极化处理的,不知道有其他的表面处理方法吗

压铸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做表面阳极化处理的,不知道有其他的表面处理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