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变速器能用在机床上面吗

楼主(2006-05-23):
那个变速挺方便的,就是不能反转

网友:
要我说的话,肯定可以嘛!
想想看,自行车上蹬个人变速并没有坏嘛,看他们卖回来的车床,拆开看到的齿轮也有和这差不多的.

网友A:
扭矩不够,齿轮易打掉牙.

网友B:
我觉得可以,不用那种扁平的车轮一体的,要用那种细长的,48V 500-1000W电机,配一个可控硅整流器将220V交流整流降压到48V,再用电动车的调速器,实现无级调速,价格实惠.

网友C:
链子万一断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网友D:
不行
自行车传动链是低速传动链,机床的转速最低也在80转/分,连传动噪音比较大;势必使用连传动,应使用专用的高速链。

网友E:
可以
我的一个小台钻就是用这个方法,如果你用有刷电机也很容易实现正反转,只要在电机和控制器之间接一个倒顺开关。其实无刷的也可以实现正反转控制的。

网友:
印象里莱特的飞机就是这个传动的.

网友B:
电动车电机都是200-3000转,通过齿轮减速带连轮,只要把齿轮去掉,在轴上装皮带轮,就可使用

网友F:
用自行车的还不如用摩托车的减速箱。
还有几个挡。还有理合器的空档。齿轮全在油箱里泡着。
报废的摩托车价低的很。一般都是缸坏。
有条件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