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回事哦,老是烧舵机。

楼主(2006-05-23):
今天又烧了一个舵机,和之前的症状一模一样,屁股烧穿了一个大洞。

都是用在方向舵上的,升降舵机一点没事。翼龙的3通收发,辉盛12A电调,锂聚。
飞机差点飞丢,方向舵没反映,我知道要坏事,幸亏有一点上反角,才歪歪扭扭的贴着庄稼飞了回来。
请DX们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还能修复吗?

网友:
你这舵机是不是在启迪那里买的,

我也烧了一个,买了还不到一个月就烧了,没有你那么严重,但也把外壳塑料烧变形了.

网友:
场效应管击穿,用过N多启迪的舵机,从来没碰过这种坏法的,倒是曾经全新的e-s?y第二个起落就烧成这样的

网友A:
翼龙吧?拉翼龙的方向舵负荷不大,除非是舵面绞接处的用胶纸补强时没预弯

楼主:
飞机舵面确实有点大,那升降舵面也不小啊。按说升降舵的负荷更大。再者3D机的舵面都超大,那象这些小舵机都不能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龙吧?拉翼龙的方向舵负荷不大,除非是舵面绞接处的用胶纸补强时没预弯

不是翼龙,是做的那个“兼容机”,起飞重量才270克左右。
上次热心的启迪给换了个,这次不能再麻烦她了,我先自己捣鼓捣鼓,不行就当纪念品了。

网友:
这个是9G的吗?

网友:
这种蓝色舵机质量较差,我已经坏了2~3个了,刚刚坏的这个没看出外伤,但是内部组装精度很差,电机齿轮同时碰到了2个齿轮,容易出问题

网友:
舵机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你的舵面安装不当造成阻力过大就不行,简单测试办法,摇杆到头,舵机到位后不应该有吱吱的叫声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在上舵角和拉杆前都一定会试舵面转动的流畅与否。没有有吱吱的叫声。

我用过的舵机不多,除了蓝9克,只有翼龙(还能用,就是虚位大,舵面往往不能回中),还有刚到手的ESKY 8克。

网友C:
教你个考验舵机的魔鬼实验法:舵机不要通电,安上舵盘用手快速的大角度反复的来回扭动,扭2-3分钟随时感觉舵机的温度,如果快速的扭2-3分钟它不热就ok,如果1分钟它就烫手,劝你顺手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he ,你用的都不是好舵机,

一语道破天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你个考验舵机的魔鬼实验法:舵机不要通电,安上舵盘用手快速的大角度反复的来回扭动,扭2-3分钟随时感觉舵机的温度,如果快速的扭2-3分钟它不热就ok,如果1分钟它就烫手,劝你顺手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了事.....

我倒相信启迪的舵机能通过这个考验,也就是齿轮配合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还有电机轴上那级得是铜齿的,那些拧起来声音小的往往是配合得紧,不见得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he ,你用的都不是好舵机,

引用 网友C:
教你个考验舵机的魔鬼实验法:舵机不要通电,安上舵盘用手快速的大角度反复的来回扭动,扭2-3分钟随时感觉舵机的温度,如果快速的扭2-3分钟它不热就ok,如果1分钟它就烫手,劝你顺手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了事.....

请推荐一些好的撒,谢谢了。不要太贵哦。

鹰王的方法要试试,是不是同样品牌型号的也存在个体差异?

网友D:
首先跟楼主说声不好意思!把你手上烧掉的舵机寄过来和我换,不再出蓝色的舵机,其他的模友手上有质量不好的也可以寄回来换,给你们带来的不便,真的抱歉!!

楼主:
刚刚收到启迪MM的短信。。。可把我感动的。。。这样负责、真诚的商家,大家一定要支持啊!启迪,我爱你!以后我就认准你家了。另外希望模型品种再丰富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一些好的撒,谢谢了。不要太贵哦。

鹰王的方法要试试,是不是同样品牌型号的也存在个体差异?

9克舵机要妥当的话台湾GW?也不行的,基本上百元以下的就算了,百元出头也就Hitec的HS-55和JR的那款,至于FUTABA的百元出头那种很少人用的,后两家小日本的厂家的策略很清淅,主流是2-300元档次的,主推500元档的数码舵机,所以不会把百元出头的这些做得太好.

网友:
GW?用在3D和电直上也经常因为动作太频烧蚀电机电刷而突然死亡

网友E:
第一次飞行就扫了个蓝色舵机,虽然是炸鸡…但是尾翼没有直接下地,而且还是用鱼线单拉的…觉得这批蓝色的舵机塑料齿比较马虎,不是很牢固,其他方面到没见得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所以么,要么你减轻飞机,要么加大舵机,不能400克3d还用那么脆弱的舵机,最简单办法拆开看电机大不大,呵呵

还有不能要空心杯电机的.所以同样是9克的,先实际重量超标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飞行就扫了个蓝色舵机,虽然是炸鸡…但是尾翼没有直接下地,而且还是用鱼线单拉的…觉得这批蓝色的舵机塑料齿比较马虎,不是很牢固

鱼线单拉的话是不是有橡筋回拉,那就意味着舵机的回中一直在与橡筋"僵持"着!如果橡筋拉得太松则反向动作无力,拉得太紧就太苦了舵机了!
还有扫齿和崩齿是两回事,崩齿主要是受冲击断裂的,扫齿主要是磨损积累的,这舵机扫齿的还真没怎么听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线单拉的话是不是有橡筋回拉,那就意味着舵机的回中一直在与橡筋"僵持"着!如果橡筋拉得太松则反向动作无力,拉得太紧就太苦了舵机了!
还有扫齿和崩齿是两回事,崩齿主要是受冲击断裂的,扫齿主要是磨损积 ...

应该叫崩齿了,橡筋不松不紧这个可以通过控制绕橡筋圈数控制

网友:
我也是啊以前向启迪买的E-sky的8克,昨天拆开包装通电老是斗,还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跟楼主说声不好意思!把你手上烧掉的舵机寄过来和我换,不再出蓝色的舵机,其他的模友手上有质量不好的也可以寄回来换,给你们带来的不便,真的抱歉!!

我的和楼主的情况是一样的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