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机!!无奈!!求助!!

楼主(2006-05-23):
今天小飞塞斯纳!!!上天不到四分钟引擎不明熄火!!眼睁睁的看着她急速的落下!幸运的是机机落在比我还高的野草上!损失不大!!重新发动引擎一打就着!不过没多久又熄火!发动机温度暴高!油针已经开的很大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真是卡到阴了!头罩坏成这样还能修补吗?用什么补?新的头罩买不到啊!各位老手帮忙啊!!

网友:
发动机熄火不是贫油就是富油,再调
如果油针没问题,那就是你的磨合不够,新发动机最好磨完3箱油再上天
小发动机(25级以下的)天热时分体化油器结构的会产生气阻,可换成单体的工作就不会了,分体式的可自行改成单体结构,自己研究一下就明白
这个头罩最好的办法是先用东西撑起来原来的形状,然后把外漆磨掉,蒙上一层很薄的玻纤布,刷上环氧树脂,干透后轻轻打磨,重新上漆

楼主:
环氧树脂是什么东西!??哪里能买到??

网友:
环氧树脂化工商店都有,要有环氧树脂和固化剂

网友:
就是A,B胶啊!

网友:
和AB胶两回事,环氧树脂和玻纤布做出的东西叫玻璃钢,AB胶做的怕不能这么叫吧

网友:
环氧树脂!化工商店卖,小包装也在一公斤左右,一般是用环氧树脂和聚酰胺树脂按比例混和常温下要8--24小时固化,强度较高,比AB胶强得多,价格较贵,买一组要百元左右。
你那机头罩就用502或金三秒就行。

网友:
我的赛斯娜182的机头罩粘了好多回了!意外熄火,再好好调一下儿副油针。

网友A:
看一下儿机头罩和化油器进气口是否太近。

网友:
开洞就行.......

楼主:
我是四冲的啊!!进气口里头罩远着呢!!!

网友:
那就没事儿!就调油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儿机头罩和化油器进气口是否太近。

你用的什么引擎!!!!!!

网友:
三叶46两冲。11*6木浆(自己削的)。

网友:
熄火怎么就急速下降?你应该让它滑行啊!

网友:
发动机熄火了,不要企图让它留在空中,迅速调整姿态,滑行降落。

楼主:
今天又炸了!!!!!又卡阴了!!!!!

网友A:
又是熄火吗?你要是新手就别飞赛斯娜了!她是像真机!不是练习机!赛斯娜真飞机是教练机!飞小金星吧!可你的四冲发动机有点可惜!

网友:
发动机有没有在地面磨车啊?如果好好磨过,顺便调好油针的话,基本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熄火吗?你要是新手就别飞赛斯娜了!她是像真机!不是练习机!赛斯娜真飞机是教练机!飞小金星吧!可你的四冲发动机有点可惜!

小金星我也飞了好久了!!都没炸过!!!J3好飞吗?!!!!

网友A:
像真机的翼载荷都较大,低速时易失速,降落时要保持一定速度下滑着陆。再有你的装的四冲发动机是多大的?赛斯娜182应装65或70的你的是吗?如果是机头会严重超重!!!你机尾加配重了吗?重心调了吗?调好了吗?

网友:
我用61的!!!前几个起落都没问题!!!你用2C46的稳定吗!!!

网友A:
稳定,能把油烧得一点不剩,我最后的起落都是把油烧完熄火后滑行降落。

网友:
满油上天能飞多久啊!!!我准备飞J3用46的引擎!!星期六到模型展上去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