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了一年,终于买了450,求问。

楼主(2006-05-23):
今天刚入手450请问各位前辈:新买的SE已组装好的部件,厂家已在各个螺丝上涂过胶了吗,包括需要涂R48的轴承。谢谢!

网友:
恭喜~~ 又多了一个450se~~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已经完成好的,就不要拆开了,找麻烦。。。
多了一次螺丝花丝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已经完成好的,就不要拆开了,找麻烦。。。
多了一次螺丝花丝的机会

最好是拆开从新上胶
就算不拆开全部重新装也要用螺丝刀一个一个螺丝试一下
等试了就知道哪个比较松了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一般不建议拆下来,如果你不放心,一定要拆,可以先用防风打火机喷一下螺丝帽部分,高温可以让里边的r48失效,这样可以安全退下螺丝,否则可能会伤及螺扣,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上r48只需在涂上一至二扣即可。

网友:
恭喜楼主也加入450队伍,se的螺丝处理一定要小心,很容易出现滑丝现象的!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楼上!我就是想知道原厂组装好的部件中的螺丝,他们是否已经上过胶了。因为仔细看那些已上好的螺丝头部分,好象没见到有上胶的痕迹,所以才心存疑虑。

网友:
哭的建议:前天刚刚给你说了不用检查,。。。。
我的一个螺丝和铝座就在飞行途中丢了。。。。哭啊,而且配不到这个铝座

网友:
哪个铝座啊?可以去鸿飞看看,他们的配件挺多的

网友:
我问过了,现在没有单配的。。。。就是连接两个侧板之间的那个小铝座,差不多1厘米长
蓝色的那个。。。

楼主:
啊,是吗?在哪飞的,没找找看?是螺丝松动掉的吗?有没有检查其它螺丝,看有没有松的?

网友:
我基本检查了一遍,然后上了R48

网友:
加油~~~~~  路程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