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伞,我的新玩具

楼主(2006-05-23):
动力伞,我的新玩具。。

之所以叫做玩具,因为从价钱上,遥控质感上,它都是一款玩具。

两通道比例遥控,380电机带减速组,减速比,浆数据不详。700mah 6个AAA电池组。

以下是我对它与流行的翼龙的一些对比。

两通道的比例遥控器,没有网上其他朋友说的差,不抖舵,不乱动,既使在在关掉发射机后,也没有

抖舵和马达狂转的现象,这个比翼龙的遥控要好。

电调的线性,也比翼龙的好,这个比较重要,因为动力伞只有两通,上升、平飞,就要靠这个良好的

线性电调来调整。但电调没有翼龙电调的软启动功能,如果油门杆不再最低位,一通电,电机转,容

易打浆,也容易打手。更有机会把伞绳绕进电机,这个要住注意。

舵机,选用类似3003尺寸的舵机。力量可以接受,初试与3003相仿,响应速度也迅速。声音干脆,无

拖滞的感觉,但回中时扰动较大,是我见过扰动最大的舵机。具体如下:例如满左舵,放手,舵机讯

速自动回中,但到中点时并不停下,而是冲过中点,变成一点右舵,再自动回中,又冲过中点,复变

成左舵,再自动回中,停下。不知到这样对飞行姿态影响是否严重。要试飞后再证实。

值得一提的是,可能舵机拉伞负荷叫重,故舵机摇臂带有塑料弹性机构,以缓冲舵机迅时负荷。

最后,整机体积比翼龙小,携带相对方便,但组装步骤比翼龙多,虽然装、拆还算方便,无须工具,

可徒手完成。

最致命,也是这动力伞最大的特点就是伞头,前后各两组线,每组4根线,这些线一下不处理好,左缠

右绕,解绳结的时间可能比充电时间还长。还好,出厂时,厂家对每组线都用塑料袋分开包装,但每

次拆装后,均需要按出厂时装入塑料袋,不然,后患无穷。

今天就是到了场地,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把我自己不小心纠缠的伞绳解开,天黑加下雨,无奈匆匆

回家,未能试飞。

但今天小试一下,按说明书做法,似乎手掷起飞与平时飞的固定翼有根本的区别,无经验,不敢出手

故未成功起飞。

希望明天有时间再试。。。。。。。

图片

这叫什么版呢?欧?日?

楼主:
此版本是直接跟厂购买,并非邮购。同属外贸单。

估计不久的将来,就好象猎鹰、翼龙、火鸟一样,百家齐放,遍地开花。

但厂家信心十足的说二代产品已在怀中,言下之意,仿制品出现时,也就是二代出厂之时,当否??

拭目以待。

网友:
可能是日版吧,我的欧版包装首先就不一样,控的外观也不一样,我的控偶尔打舵的时候马达狂转,舵机也有扰动现象,整理伞绳确实是比较麻烦,个人感觉如果价钱再能便宜点此款动力伞拿来休闲娱乐还是相当不错的,安逸!

楼主:
你是用手掷起飞,还是地面起飞呢?

网友:
跟我的不是一个版本的,楼主的遥控设备要比我的欧版好的多了..

网友:
多少钱啊?上飞行图吧……

网友:
目前已经看到3个关于这个伞的帖子了。

楼主:
空机 及 RTF版 ,已开始团购

网友:
空机还是贵了,相比之下,不如买一套

网友:
动力伞越卖越多啊,呵呵.楼主你怎么不早出来呢?哈哈

网友A:
是华科尔的吗?遥控器好有华科尔的感觉阿

网友B:
自己做会不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会不会麻烦?

自己做也可以的,但伞头的调整和实验,要花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华科尔的吗?遥控器好有华科尔的感觉阿

不是华尔科的,只是样子象,手感可以,质感普通!!

网友:
空机是什么价格?都有啥东东?

网友C:
我刚在淘宝上订了欧版的!

我买贵了,366全套!等东西到手后发试飞报告!我准备全改,换无刷,上锂电,加升降舵!

楼主:
团购取消,因为广州的BEARRY卖的价钱,比我的团购价更低,我找他买算了!!

抱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贵了,366全套!等东西到手后发试飞报告!我准备全改,换无刷,上锂电,加升降舵!

我买的4XX呢,更贵啊,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4XX呢,更贵啊,呜呜呜呜呜呜呜..............

我4**还买了两架呢,都怪下手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