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电直的误区,就是要求除了熟悉三面悬停还必须刻意的练习对头悬停

楼主(2006-05-23):
一直大家存在一个误区,就是飞直升机必须练习4面悬停,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头很难练习

长期下来,大家都望而却步,畏难情绪不断增加

实际上,从我飞电直的经验体会

只要熟悉对尾,侧面就可以了,就足够了,因为你在飞航线的时候,飞机在你的眼前从左飞到右,滑过一道美丽的航线

万一头对着你了,你马上用尾桨调整过来就可以了

对尾,然后是对左、右侧,在以上的悬停都能稳定后,逐步从左侧或右侧逐步过度到对头,每次增加一点角度,加强操纵感觉,最后就是对头了。

因此大家不要再对头上下太大功夫

这点体会对于初学者尤其重要

我就是初学者

不妥之处请指正

网友:
其实我同意楼上的意见,不用特意去对头,那样对初学者是很容易炸机的

网友:
基础要打好。
练悬停的目的远远不止用来悬停。

网友:
建义练习好基本功在上动作 不然还是要补课

网友:
请问 小航线 和  大航线 区别在哪里?只是路程问题?
另外水平园是怎样的动作?

网友:
对头是一定要练习的,不然倒飞的时候都是反舵的。

网友A:
正常来讲,如果你的目标很高,基本功是必须要练的。四面旋停是必须的。但是,有些朋友急于求成,所以就欲速则不达了,反而弄得很没有信心。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求成,就算对尾悬停练上一年两年也无所谓,但你一定要练得出神入化入会有更深刻的领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讲,如果你的目标很高,基本功是必须要练的。四面旋停是必须的。但是,有些朋友急于求成,所以就欲速则不达了,反而弄得很没有信心。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求成,就算对尾悬停练上一年两年也无所谓,但你一 ...

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讲,如果你的目标很高,基本功是必须要练的。四面旋停是必须的。但是,有些朋友急于求成,所以就欲速则不达了,反而弄得很没有信心。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求成,就算对尾悬停练上一年两年也无所谓,但你一 ...

哈哈!我当初就对尾悬停练了1年半时间

网友:
奇怪了  我怎么先会的对头阿    在模拟器里   现在两个侧面   还是后练的  而且  还不稳呢

网友:
我觉得三面练习好了,对头并不困难。

网友:
先练对头悬停再练航线怎么是误区了呢? 练航线的时候如果4面悬停都过关了,遇险情可以大大的提高救机成功率!

网友:
其实我原来的想法和搂住的一样,也是会了3面悬停后航线了,在航线中,确实很少会对头,就像搂住说的,万一对头,顺势打过来就可以了,感觉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慢慢进入倒飞和倒航线时,你会觉得原来的对头是那么重要,而对头的基本功是绝对少不了的,所以,后来我还是花了一点时间在补习对头,所以,我觉得基本功还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要遗漏,可以慢慢练习。。。

网友:
感觉对头停悬还是重要的,我先前的航线走的乱七八糟的。
上个月,我去航模店买耗材时,老板建议我要先从四面停悬练好后,做到任意自旋都不会错舵,才练其它动作。
所以,现在是几乎从新学起。

楼主:
我们这个讨论很好,我是抛砖引玉,这么多好的经验出来了

网友:
非常同意楼主的说法!!

楼主:
今天又飞了3个小时!!!!!!!!!!!

网友:
楼主说的对!没必要克意练对头,学会三面,走走航线对头就会慢慢有感觉。我是这样练的,现在都在倒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