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机首炸

楼主(2006-05-23):
不知道是不是重心不对,还没飞上去就下来了,炸成这样了

网友:
呵呵,老兄,炸的还不轻啊,替你悲哀啊.....别灰心,下次一定成功的,图纸怎么不取下来啊 ,下次还可以用嘛,而且放在上面还加重了呢!

楼主:
我想把图纸再打一份,所以干脆不取下来了,呵呵

网友:
主翼没有用炭管加强?~ 怎么从照片上看,主翼都摔断了??~~ 我都还从来没有摔断过KT机的主翼~~

网友:
 主冀一定要加强,机身最好要加强
起飞后掉高度厉害是头重了,一拉杆就垂直是头轻了
最后,第一架摔掉完全正常,再做就飞起来了

网友:
哈哈,摔的真惨啊...........
顺便问一下,舵机摔坏没啊,我这还多的是哦,哇哈哈哈哈
下次一定成功

楼主:
你小子尽来推销你的舵机,要不是看在舵机还不错的份上,嘿嘿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小子尽来推销你的舵机,要不是看在舵机还不错的份上,嘿嘿 ........

网友:
怎样的轨迹?说具体点,我们好分析是不是重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