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机完成diablo3d 3D 85翼展

楼主(2006-05-23):
激光切割的,有一个缺点,边缘通通缩水1-2mm,拼装不是那么顺心。
动力2S 15c 1350 2212 KV1400 新西达电机 1060GWS 全重265g 估计拉力600g 推重比,,,哈哈

网友:
呵呵。。这么完才做好。。真慢哈。。

楼主:
痛不欲生啊,累死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软呢。。
我刚才练习了很久的测飞。感觉还是g3里面的比较真实。。。

楼主:
对了,这个机的垂尾好像短了一点啊,明天飞了看看先

楼主:
材料是不如我蓝色KT的硬朗,手捏可以感觉到泡沫在变形,不过还是飞了再说

网友A:
呆的好手艺!!!老雷的电机很不错,地面全油电流多少?

网友:
桨好像很大啊....是么?不过你的机子真的好轻啊,手艺不错哦...能具体说说你所用的各个零件的具体重量么??谢谢

楼主:
我没直流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直流表啊,,

哦,那我明天测一下告诉你好了.ok?

楼主:
电条 7。5g 桨8g 电机 48g 2个6gGWS 一个8g esky舵机 电池68。5g
接收 GWS r4n 7g 热胶半根 5g 空机90g 起落架9g推杆,,,,自己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我明天测一下告诉你好了.ok?

哈,鹰王的就是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呆的好手艺!!!老雷的电机很不错,地面全油电流多少?

A2212 KV1400外转子无刷电机静态测试,GWS 1060HD直驱桨:

8V 15.2A ,7220转,7.5V 13.9A ,6880转,       7V 12.7A ,6560转 ,6.5V 11.5A ,6220转

2S锂电池组,参考 7-6.5V下的测试可以!

网友:
这泡沫应该和我们用的差不多。。
用手都可以捏变形
激光切割,事先留点余量就好了,嘿嘿
电机2212怎么和2208的没差多少???奇怪。。

网友:
呆呆用的是老外的图纸吗?人家不是开槽都3mm的?一缩水……

网友:
那个老外图纸的也是5mm板的,现在激光后槽有7mm,凡是结合部位都是2边不靠,看来宝宝要注意这点,以后图纸要把轮廓边框整体偏移扩大1.5mm(colordeaw有这个自动功能),飞机我买了很久,现在才装,,奇怪的是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怎么没人反映过呢?

网友:
期待试飞数据!!!

网友:
这个机型我做过几只,方向驼小了一点。。。。。个人感觉不太好飞。。。

网友:
做的漂亮,学习了。我正在做缩小版的mini,目前空机59克,预计起飞在200克以下,取决于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