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老石和老颜

楼主(2006-05-23):
750毫米长度ABS船 VOLVO快船
换老颜775电机 配多大直径的浆 半浸还是全浸

网友:
引用 楼主:
750毫米长度ABS船 VOLVO快船
换老颜775电机 配多大直径的浆 半浸还是全浸

应该用半浸桨 40左右的

楼主:
前面的帖子都是说改全浸的啊

都糊涂了

网友:
40-50,看你打滑时,桨浸水百分比,你买多几个桨,慢慢调,就知道哪个最快啦,

一般在40-50间。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 要 找老石购买几个大浆比较

网友:
有钱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