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 LAMA 的BUG

楼主(2006-05-24):
E-SKY的V3 LAMA的确好飞,做工也不错,但它的一个致命设计缺陷就是调速驱动使
用了IR的IC(P551H),一旦电机堵转(旋翼碰到障碍物),若没有及时收油门(时间<0.5s)
这颗IC因承受不了瞬间的堵转电流而烧毁,这颗IC市场上很不好买,要么将4in1寄
回原厂修理,那费用...... 经测试P551H实际上是两路独立的MOS场效应管输出,
后来查到资料该IC还带输出控制端,幸运的是在V3 LAMA中没使用控制端,因此可以
使用两只普通的MOS场效应管(最好选贴片元件,体积小)替换,只要电流>25A,耐压>50V即可.我替换后使用至今感觉比原装的P551H更加皮实耐用.即使电机堵转也没有烧过,更换费用才1.6元(单价0.8元/只),有兴趣的LAMA手不妨一试.

网友:
搂主能不能再说得详细一点,我有两张4和一板烧掉了~

网友A:
我看到台湾版的LAMA 3 就是这样设计,估计厂商认为台湾的用户比较菜鸟不会自己动手改装,而大陆的模友的动手能力较强,故意留些BUG给大家有动手的机会:(

网友:
非常好!

楼主可以在说清楚些么?直接上示意图标注清楚场效应
管的S、D、G分别对应7313原位置哪个脚好么?

楼主:
由于4in1混控实在太小无法拍照,找一个懂无线电的朋友帮忙改装,其实并不困难.

网友:
能介绍一下用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吗??具体说一说!!!

能介绍一下用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吗??具体说一说!!!

网友:
我的CupidII 4和1板烧了 IC上写的“4880M
                                 338533”
有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台湾版的LAMA 3 就是这样设计,估计厂商认为台湾的用户比较菜鸟不会自己动手改装,而大陆的模友的动手能力较强,故意留些BUG给大家有动手的机会:(

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的用户成为厂家的活期折子

网友:
~~~~~~~~~~我就是不会动手~

网友:
任何飞机都是,在螺旋桨遇到阻力后立即收油,飞油的也一样,炸了后立即收油,要养成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的V3 LAMA的确好飞,做工也不错,但它的一个致命设计缺陷就是调速驱动使
用了IR的IC(P551H),一旦电机堵转(旋翼碰到障碍物),若没有及时收油门(时间<0.5s)
这颗IC因承受不了瞬间的堵转电流而烧毁,这颗IC市场 ...

楼主是真正的高手,向你致敬!

网友:
请问LAMA V2的电路板结构,或者说,马达驱动芯片也是和LAMA V3的一样是IC(P551H)
吗?

楼主:
V2和V3仅外表差别.

网友:
请问还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

我们这的电子大楼都没听过这个型号,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还是怎么??
请求怎样说他们能明白??或者还可以用什么型号??

谢谢!!谢谢!!

楼主:
其实不论什么型号,只要电流>25A,耐压>50V即可。

网友(2006-06-27):
IR的全名是什么?

网友:
Esky LAMA3 厂家真牛,说LMMA3是玩具,所以不提供保修服务,.以后大家别买了

楼主:
真搞不懂Esky,现在出口生意好了就不顾国内市场了,连他的官方网站都关闭了,要知道
占领一个市场不容易,待那头生意不好时再回来......恐怕很多后起之秀和以前一些口
碑不如他的早已将他挤出国内市场.模友谈起时:对,以前有个Esky!不过......哎!

楼主:
原帖由
ultraflyer
于 2006-6-27 23:14 发表
IR的全名是什么?
你的短信已回复,原图不在了,重新发图

网友B:
上个电路图吧
/。。。。。。。。。。。。。

网友C:
真郁闷,要是早看到楼主的文章就好了。今天我的四合一板也烧了,按楼主的方法试一试吧,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