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那个电池并联的电路的帖子了

楼主(2006-05-24):
记得星期天看过,当时忘记存下来了

那个帖子里面有一个电路是防止并联的两个电池组相互充电的,哪位仁兄记得告知一下。

网友:
相互充电好啊,只要两电池电压相差不是太大(电流会大),这样还能自动平衡电压,防止过充过放,笔记本的电池全部都是2并3串或4串的!

楼主:
也是。不过如果能有更多的选择当然更好了,呵呵。

网友A:
如果非要防止互充,有两个办法,一是串二极管,简单,但损耗大,二是用FET做负载开关,麻烦些,但损耗相当低,不过在我看来防互充是根本没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要防止互充,有两个办法,一是串二极管,简单,但损耗大,二是用FET做负载开关,麻烦些,但损耗相当低,不过在我看来防互充是根本没必要的

还增加重量!

网友:
但这样直接并联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
如果因为直接并联而影响了寿命的话,一定是电池本身有问题,那没"坏"之前就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