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孕妇老大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06-05-24):
老大,我在清洗手扳仪表车床的时候发现该车床主轴箱很低。然后再仔细看了你的手扳仪表车床改造中的图片,发现后面的图片主轴箱和床身之间有两块垫块,而第一张图片是没有这样垫块的。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吗?如果自己加高以后,调整主轴中心轴线与导轨的平行可很有难度啊?
还有你哪个传动丝杆的限位套没看明白,能给个破面图看看?

网友A:
是后加高的,主轴调整以导轨为基准铲刮修正后加的垫块
除支承板零件外,全部理解成螺母就得,哪个传动丝杆右端的限位套用胶粘牢

楼主:
有时候看贴的时候,很容易错过那些细节,等到实际上手的时候才会知道.

网友B:
每次看到有人把云浮老大叫成孕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