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会诊?

楼主(2006-05-24):
请帮助会诊?
我新买的X400正准备苦练悬停,可是确出现了两个问题:1、推油离地前尾桨快速向右甩尾40度左右,然后推杆才能回正。2、推油门离地后机子不时有瞬间好象断电的样子也就是油机的
发动机
噎车的样子,但每次时间很短瞬间。我也检查了电源接头都正常,我的电直配置是:
陀螺仪
GWSPG-03、GWS NARO 8克
舵机
3只、ELE25安电直用电调、ELE11.1V15C1500MAH锂电,ELE配的400 级无刷
电机
。请朋友们帮忙会诊,谢谢!!!!苦恼中急盼。。。。。。。。

网友A:
1.应该是尾舵机的频率响应较低的关系,换快速舵机(如数码)有助改善此一现象。至于物理现象,我觉得:当离地瞬间,来自地面的摩擦力骤然消失,只剩主桨的反转扭矩,因此若尾舵无法立即反应此一受力状态的改变,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2.这一现象,敝人就不太清楚,是否是电调保护?还是那现象是摆尾,因此看来像转动不顺?有待其它兄弟一起讨论了。

楼主:
请朋友们帮助查查原因?
请帮助会诊?
我新买的X400正准备苦练悬停,可是确出现了两个问题:1、推油离地前尾桨快速向右甩尾40度左右,然后推杆才能回正。2、推油门离地后机子不时有瞬间好象断电的样子也就是油机的发动机噎车的样子,但每次时间很短瞬间。我也检查了电源接头都正常,我的电直配置是:陀螺仪GWSPG-03、GWS NARO 8克舵机3只、ELE25安电直用电调、ELE11.1V15C1500MAH锂电,ELE配的400 级无刷电机。请朋友们帮忙会诊给出出主意,谢谢!!!!苦恼中急盼。。。。。。。。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正常的,任何小电直推油门快了都会甩尾,慢慢推就是了。
第二个问题就不好说了,也许是电调保护,要看看电调是不是热,还有马达等等。传动的部分有没有犯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