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ET管的特性和互换性

楼主(2006-05-24):
IRF3205和IRL3803性能有何区别?能互换使用吗?如果不能,他们分别能和什么型号的管子通用?

“F”和“L”分别代表什么?

如果有哪位专家能整理一个元件参数和互换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见连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谢谢!不过零件互换性没什么详细信息.能再发点详细的信息吗?谢谢!

楼主:
BUZ111S和IRL3803,IRF3205可互换通用吗?

网友:
BUZ111S
耐压:55V
电流:80A
导通电阻:8mΩ

楼主:
BUZ111S可以替换IRL3803吗?

网友:
要求不高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