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鹰的问题!!!!

楼主(2006-05-24):
我的黑鹰旋翼头推杆为什么是斜的哦???

网友:
不是你的谁都是斜的,.......这种悬翼头设计是ZOOM400和亚拓嫁接后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这是正常的,谁的机子都是斜的。

楼主:
哦...是这样啊...不过我观查了一下应该可以改成是直的哦,将中核偏转一定的角度重新开槽就行了.....我正在修改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不过我观查了一下应该可以改成是直的哦,将中核偏转一定的角度重新开槽就行了.....我正在修改中......

修改的时候要注意会不会影响陀螺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不过我观查了一下应该可以改成是直的哦,将中核偏转一定的角度重新开槽就行了.....我正在修改中......

楼主,决对不能改变十字内盘4个球头与主桨/副翼一一对应的相位!否则后果严重!

楼主:
哦....是不能乱改的哈.....!!!!

引用:

楼主,决对不能改变十字内盘4个球头与主桨/副翼一一对应的相位!否则后果严重!

改是改直了主桨/副翼与十字内盘4个球头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既然改了我就麻起胆子去飞了一盘......嘿.....你说怎么了,它居然飞起来了哈......!!!!欲知详情请稍后继续.........!!

网友:
楼主速度真快精神可嘉!

楼主在飞行中体会一下,小心一些,如果要走航线体会的话千万要慢慢的走,速度快了可能会出现策滑失速。

基本会出现如下情况:相位的偏移导致,升降舵的舵效会影响到副翼舵效,副翼舵效也会影响到升降舵效,直接的讲就是比如打升降舵同时会出现侧滚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动作大小与升降舵打舵幅度和相位偏移角度有关!

楼主:
相位的偏移导致了舵面的混乱,反应也变的很痴钝,飞旋停还将就,走航线就太困难了.......还好我的莺莺没有出事哈
我如果把中核偏转90度在开槽行吗???

网友:
转90度的话,就变成是Zoom400的结构了。

对于黑鹰来说是不合适的。旋转头的相位器的定位肖也要转90度,不太可能做的。

如果楼主要明显提高飞机的性能的话,考虑换个V2套件,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楼主:
哦..谢谢哈!有V2的图片吗?

网友:
可以到这里看看http://www.joyrus.com/Parts/P231001.htm

楼主:
引用:
可以到这里看看http://www.joyrus.com/Parts/P231001.htm

打不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