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哪个发动机好???

楼主(2006-05-24):
都是15的,问问大家纤毫的好还是三叶的好呢???
谢谢大家~~~

网友:
都差不多吧,要好就是OS的

网友A:
一样的。许多先豪15是三叶厂产的。两个牌子的15车机我都有,机器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的。

网友B:
一般地说,发动机都是三叶代工的!
最近出批则是台湾发动机,厂家说"进口发动机"
我听了有点不爽,改天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