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X400油门多少可以起飞离地?

楼主(2006-05-24):
大家的X400油门多少可以起飞离地?我的要70-80%才能起飞离地,正常吗?不正常的话调节哪里?机机重640克左右,用的是460FX电机,2200MAH锂聚电池.

网友:
肯定不正常,以你讲的640g重量来讲并不算重,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所以重量应该不是问题所在。
至少应该在55%油门就离地悬停了!
你用的电机配的多少T的齿轮?你的460FX是2950KV的还是2800KV的?如果是2800KV的就是转速不够,需要配15T齿轮,如果是2950KV的,配13T就可以了。不过460FX的性能要比450TH差一点,体现在效能转换上。

楼主:
谢谢!

我的齿轮是14T的,电机KV是2800的.会不会是螺距小了的原因?用手抓住机机在70%油门以上可以感到有比较大的向上的升力,在降低油门在50%左右会感觉到升力下降很快甚至没有升力,是不是螺距小了或者是螺距曲线调节不对的原因?谢谢!

网友:
你的螺距设置有问题。

你的螺距设置有问题,建议用螺距规按说明书上的油门—螺距曲线进行调整。

网友:
凭我的经验看,你的齿轮搭配不对,应该使用15T齿轮才行,因为2800KV的转速对X400来说低了点,即使配15T动力也不算太理想,飞行时间和动力都不如450TH配13T齿轮。

网友:
我用KV2800陪14T齿轮,旋停油门55%.

网友:
我的X400,11T, ALIGN 420LF电机. 11.1V 1900MAH LIPO电池.原配的桨. 离地55%的油门就够了.

网友:
不会吧

我的37#40%就离地了

网友:
对了,问一下,我的37#用原配马达,油门要到100%才能勉强离地,要怎么调啊

网友:
我的50就离地!!!!!!!!!!!!

网友:
与螺距也有关, 我的X400刚装上金属件, 螺距大了许多, 没有去调, 直接飞了, 30%就离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X400油门多少可以起飞离地?我的要70-80%才能起飞离地,正常吗?不正常的话调节哪里?机机重640克左右,用的是460FX电机,2200MAH锂聚电池.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电直多大的油门才能起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关键是调整,当你的电直动力没问题的话,你调整到任何油门起飞都是可以的!但是建议正飞的油门调整到大于50%比较好,因为以后0-50%是倒飞时用的,你现在可别练坏了习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