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KT板做船模的呀?

楼主(2006-05-24):
有谁用过KT板做船模的,指教下~!!

网友:
关注:)~ 应该可以哟~~ 只要把防水做好,用热胶来粘,绝对能做出来~

网友A:
可以啊,不过表面要用松香酒精溶液刷几遍防水,也可以刷虫胶漆。要加强,还可以在表面玻纤布,刮环氧。

楼主:
大家有没有做用KT板做船模的资料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过表面要用松香酒精溶液刷几遍防水,也可以刷虫胶漆。要加强,还可以在表面玻纤布,刮环氧。

泡沫和KT的机子上漆之前也可以这样保护不?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KT板的强度能做船?船也需要这么轻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沫和KT的机子上漆之前也可以这样保护不?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但要仔细,不能有漏刷的地方,哪怕一个小点都会造成大面积伤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做用KT板做船模的资料呀?谢谢

参考木船图纸就行了,局部可加大尺寸,不必拘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木船图纸就行了,局部可加大尺寸,不必拘泥。

好的,谢谢

网友:
用KT可以做慢速船来耍,如果是想高速,那还是用其它材料吧~~

网友:
那个三栖的怪物就是KT做的,可以做船开

网友C:
做船用牛皮纸吧,象一些信封什么的都可以用,撕成小条条状,浸面糊里,横一道竖一道的贴在模子上,层数自己决定,然后等干透,脱模。最后内外刷几遍环氧树脂或者其他什么防水的胶、漆。

楼主:
牛皮纸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给我睇下样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皮纸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给我睇下样子呀?

这样,你上街随便拽住一个人,问他牛皮纸为何物?即可知道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做船用牛皮纸吧,象一些信封什么的都可以用,撕成小条条状,浸面糊里,横一道竖一道的贴在模子上,层数自己决定,然后等干透,脱模。最后内外刷几遍环氧树脂或者其他什么防水的胶、漆。

看我的,将废旧报纸放入清水浸泡2天,打成纸浆滤去多余的水,再加入面糊搅拌均匀。把纸浆覆在模子上,纸浆干后用水砂纸打磨表面,然后脱模并喷硝基清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将废旧报纸放入清水浸泡2天,打成纸浆滤去多余的水,再加入面糊搅拌均匀。把纸浆覆在模子上,纸浆干后用水砂纸打磨表面,然后脱模并喷硝基清漆。

这样都行???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将废旧报纸放入清水浸泡2天,打成纸浆滤去多余的水,再加入面糊搅拌均匀。把纸浆覆在模子上,纸浆干后用水砂纸打磨表面,然后脱模并喷硝基清漆。

这方法好!再加点棉线之类的纤维进去,强度也有了。清漆和纸质结合可能不太好,先用些有渗透性的胶。

网友:
这样也行,真强人阿,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