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像真机SU31?

楼主(2006-05-24):
想入手电动像真机SU31配2049A无刷外转子 11.1V离电,这里有没有人玩过?觉得怎么样操控性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航佳的SU31?如果是的话,建议外转子拉力最好能达到1kg,否则飞的不爽,这机子偏重。

网友A:
我用3个6g舵机控制方向和升降,副翼用的是3003,11V电池重160g,接收机20g,银燕2215外转900KV+1047,总重800多g。速度一般,头有点重,横滚掉高度,飞的不怎么爽。

楼主:
我用的是:HiModel A2409(A)-12T 157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使用推荐: 3LIPO 使用 8X4 APC-E 螺旋桨 11100RPM 20A 推力805克(气压76mmHg/25摄氏度) 3LIPO 使用 9X4.5APC-E 螺旋桨 9900RPM 23.8A 推力960克(气压76mmHg/25摄氏度)

不知道,这样的动力可以做简单的特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3个6g舵机控制方向和升降,副翼用的是3003,11V电池重160g,接收机20g,银燕2215外转900KV+1047,总重800多g。速度一般,头有点重,横滚掉高度,飞的不怎么爽。

1047显然不能爽……

楼主:
那用那种浆?我的动力可以吗?

网友:
辉盛仿的APC桨

网友:
用原配的动力可以非常的爽!

2836电机+1050桨,11。1V2000mAh锂电,拉力大于1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