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纠正扭曲了的轻木机身?

楼主(2006-05-24):
轻木的电动小3A摔了两回又修复,不过看得出机身有点扭曲,一做大动作就偏,有什么好办法校正没有?
从内部打湿反扭,用电吹风中温吹干行不?

网友A:
打湿了

最好自然风干,这样效果最好,水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自然风干,这样效果最好,水不要太多

谢谢!
假如机身右偏了5度,打湿规正多少要来点矫腕过正吧?这个“过正”的幅度是多少,矫到左偏几度干后松绑正好归正?缺得就是这些宝贵的经验,自然风干少说也得几个钟头,得发现不够或过头就太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厂家,厉害

网友A:
校正飞机不要急的

引用 楼主:

谢谢!
假如机身右偏了5度,打湿规正多少要来点矫腕过正吧?这个“过正”的幅度是多少,矫到左偏几度干后松绑正好归正?缺得就是这些宝贵的经验,自然风干少说也得几个钟头,得发现不够或过头就太汗了:e ...

一般可以按照正确的角度用重物压住,最少一昼夜后,可以看一下,如果还有扭曲,就稍微加大一些,如果已经差不多,还请再压一昼夜,等到水气完全散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厂家,厉害

靠,是我老人家教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按照正确的角度用重物压住,最少一昼夜后,可以看一下,如果还有扭曲,就稍微加大一些,如果已经差不多,还请再压一昼夜,等到水气完全散去。

好的,我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