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和,今天刚做的CAP232,

楼主(2006-05-24):
今天刚做的CAP232,不会上传望谅啊?
  我发现KT用手术刀切,真是好切啊,线条你想怎样就怎样>比用电池的好多了,

网友:
线条你想怎样就怎样>比用电池的好多了

?? 比用电池的好多了? 什么意思哟?

楼主:
和和,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看到他们切KT板多是用12V电池加根电烙铁里面的铜丝,即慢又切不好,.试试用手术刀吧.
还有就是打好热溶胶 用棉签抹一下,既平整又减重.

网友:
呵呵,真有米啊!!还要用电池驱动铜丝啊......呵呵,加个火牛不就行了么,又经济又环保,呵呵....

网友A:
火牛?????只听过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牛?????只听过水牛

同问,~~ 没听说过火牛~

网友:
用棉签处理热溶胶不会粘吗??我用刀片都不行

网友:
火牛就是电源适配器,说白了就是飞机之类的外接电源。

网友:
我用钟表批中的一只来抹热融胶,好用得很,上面多的胶冷一点用手一拉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