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upidII4和一板烧掉了。。。。还有救吗?

楼主(2006-05-24):
飞的时候电机突然停转,然后就一股青烟。。。。还有救吗?

楼主:
没相机。。应该是电调。

楼主:
烧毁IC上面写的“4880M
                338533”

楼主:
引用 楼主:
烧毁IC上面写的“4880M
                338533”

急了 ,意思是烧毁IC上方的那个IC写的是“4880M
                                       338533”
烧毁IC旁边就是连接主电机的"ss14"

网友:
两个IC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