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无刷36#无法锁尾,请教大家

楼主(2006-05-25):
刚买了一个二手螺陀仪(带中立点的),安装调试后一切正常,在起飞的时候,尾巴一直往右滑,尾旋翼己到最大螺距,还是不能低消机身反力,我用的是36#原装木桨,在光滑的地板上起飞,但拿在手里推油也无法放手(虽然有很大的升力),静止的时候,尾旋翼滑块在中间是吗?我觉得36#的尾旋翼好像太小了,和我以前4#机的差不多,但看录像36#又很平稳,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舵机卡死了没有?行程够不够?

楼主:
我决得,主旋翼顺时针转,机身肯定逆时针转,尾旋翼应该产生足够多的前推力才能低消机身逆转,我查过皮带不松,是不是要关掉上下跟轴,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B:
搜搜旧帖子就可以找到答案的。这种问题几乎阁几天就会有人问。尾浆不可能太小,这种问题有几个原因。
1、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齿轮配多少T的?转数够不够?
2、螺距是否调的太大?
3。你的遥控设备是什么?油门和螺距曲线是否调好?
5。陀螺的中立点对不对?

网友C:
我的是006陀螺,把控上的混控关了就可以了!

楼主:
你是说关了混控功能,就可以是吗?混控是不是加油门,尾舵机也跟着动的,关了就不动了是吧?

网友C:
把混控关了,打开G006的锁尾,就可以了,不用混控也可以联动。

楼主:
这几天下雨,没有出去飞,一直在家调试,对机机锁尾有一点认识,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本人36#机原来尾桨无法低消反作用力,经过几天的调试发现是因为机机螺距过大(+11)引起的,为什么原装控油门在75%螺距才+6左右,可能是为尾桨提高转数而设定的。我试过固定桨距的方法(大概+10),油门在50%就可以起飞,但低消不了反力(螺陀仪正常运动),也就是说尾桨转数不够。我想如果把最大螺距降到+6左右,不知如何调整。

网友D:
请问楼上的,怎么固定桨距啊,我是37#的.

楼主:
对不起,37#是CCPM结构,本人没有改过,不好说。

网友C:
我这两天也发现机尾会慢慢的向右转。是不是也是螺距太大(9-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