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参数里的Scale表示什么?

楼主(2006-05-25):
最近在一些国外网站上看螺旋桨,里面一直提到scale, 比如19 mm scale 4 blade, scale speeds,Standard Scale Propellers,螺旋桨中的Scale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一些国外网站上看螺旋桨,里面一直提到scale, 比如19 mm scale 4 blade, scale speeds,Standard Scale Propellers,螺旋桨中的Scale是指什么,谢谢!

Scale Propellers指的是像真船用的螺旋槳!
比如遊艇..漁船...軍艦等等的船型所使用的槳都可稱為Scale Propellers!

另...Scale Propellers幾乎都是Sub Surface Drive全浸驅動系統用的槳!

楼主:
谢谢,那象19 mm scale 4 blade里的scale 也是指按真船比例缩小的螺旋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