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滚问题!

楼主(2006-05-25):
纸飞机做了好几架了,越做越来劲,呵呵!但是也发现不少问题,上次做的那架带垂直尾舵的无法横滚,又做了架黑色的不带尾舵,只有混控水平尾翼的老式的,准备玩下横滚动作,结果昨天冒小雨测试后感觉横滚动作怎么没有以前的做的好啊?是不是V槽浅了啊,以前的V槽做的深现在的V槽做的比以前的要浅很多,是不是这个原因啊?还有原来的电池是安装到翼面上的,现在做了电池仓放到了机身里面,又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再者,飞行的时候左舵效应非常严重,调完了左舵微调了还不行,飞行的时候还要不时的打左舵以修正方向,到地面看左舵已经是在翼面以上,而右舵已经是在翼面下了,二者的高度差几乎有1CM了,是什么原因啊,以前做的第一架没有这样的毛病哦,对了,安装以前的图纸把翼面也放大了!

帮忙分析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影响了飞行,造成了意识上的这些小问题!谢谢!

网友:
你做的还不错了,我以前做的根本没法滚。这种机型舵效很差,再加上速度慢,阻力大,做横滚有些勉强,滚起来很难看。把V槽角度小点,会减少不少阻力,应该好滚些。

楼主:
我第一次按照图纸做的那架很好横滚,而且也不会出现严重的左舵效应,只是觉得不太耐摔,所以才接着做,现在基本已经找到了容易摔坏的地方,找到了几个最佳加固点,现在做的基本不会因为摔而坏了!但就是奇怪了,现在做的左舵效应的很严重,而且横滚也没有以前的利索了,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还有,以前飞行的时候,随便给点左舵飞机就转向了,现在几乎把左舵打尽了,才能转向,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又一个水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水手。。。。。。

冒泡就要回答问题,呵呵!

网友:
我潜水中................憋着气的.............

网友C:
还是让我来回答吧,左倾现象是由于推力线引起的,我的第2架纸飞机就有这个毛病。后推机型要严格控制推力线,不要左偏,也不要右偏,要严格居中!

当有垂尾时,略微打舵能够修正推力线(矢量推力嘛),因此没有问题,特别好飞,你取消垂尾后,就要特别留神了。

网友C:
横滚困难和速度有关,速度要冲起来才便于横滚。你可以把飞机爬高,然后俯冲(不要太狠),以获得高速度,再试试横滚,不一样吧?

或者使用比较重的电池,加重飞机,也能取得更高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让我来回答吧,左倾现象是由于推力线引起的,我的第2架纸飞机就有这个毛病。后推机型要严格控制推力线,不要左偏,也不要右偏,要严格居中!

当有垂尾时,略微打舵能够修正推力线(矢量推力嘛),因此没有 ...

对对,应该就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严重左舵效应,幸好是铝片加螺丝固定的,应该可以稍微调整些,呵呵!左舵效

应严重是要把电机朝右移动点角度对吗?谢谢!

不打算加垂直尾舵了,就副翼也很好飞了,呵呵!

对了,老GALE我也准备搞个小的玩,不过我实在没米买小设备了,准备凑合了,你看看行吗?舵机9克*2,电机180傻猫套装,电池400MAH7.4V锂电池,蓝箭5通道微接,5A电调.V尾混控器.全部应该加机身不超过150克.这样的话推重比大于一了哦,呵呵!

还没有想好电机怎么固定上?你是怎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滚困难和速度有关,速度要冲起来才便于横滚。你可以把飞机爬高,然后俯冲(不要太狠),以获得高速度,再试试横滚,不一样吧?

或者使用比较重的电池,加重飞机,也能取得更高的速度。

这个知道,我估计难横滚的原因还是严重 左舵所造成的严重干扰,你看飞行的时候几乎已经用完了左舵,横滚的时候需要的舵量很大,但其实已经没有舵面 可以使用了,对吗?

网友:
这种飞机毕竟不是3D机,副翼舵效不足。正经进行横滚时,等滚完了高度也差不多为0了,我几次横滚都是爬高了滚,但是如果速度冲起来,舵效就够了,你尝试一下俯冲时横滚,就有点感受了。左舵干扰严重我认为可以排除——你可以向右翻滚啊?

我新做的小机重量在150g,大头是动力组和电池,共100g,在这个级别,不用在舵机上下功夫,我打算一步步来,先MINI机,然后再MICRO机。你的飞机应该比我轻,我用的是1000mAh的7.4V。

楼主:
我用傻猫的180套装和400的电池估计不超过60克,全部应该可以控制到120克以内吧,那样的话推重比还是大于1了,不知道好不好控制?
还有,模仿你都跟不及了,你的动作可真快啊,呵呵!

楼主:
今天安装完毕了,估计超重了,5555!

网友D:
我也在玩这个机型,感觉是速度慢,舵效较差的原因,有条件的可以把翼载荷做大一点试试,我用的镍氢,动力不足,没法可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玩这个机型,感觉是速度慢,舵效较差的原因,有条件的可以把翼载荷做大一点试试,我用的镍氢,动力不足,没法可想。

绝对和速度无关,我高速都转不过来,要压舵几乎完了才转过来,好几次就是因为这样弄的非常危险!

网友:
不敢出声,因为冒泡就要回答问题。
上反角大的飞机横滚不容易。

楼主:
晕啊,下了好几天的雨了,还不晴啊!

网友:
这飞机上反角应该是0,所以不是上反角的问题,主要还是舵效差吧,当然,其实我也不懂怎样横滚,只是简单的把副翼打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