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转印法折腾电路版,该用什么样的激光打印机

楼主(2006-05-25):
准备自己折腾试验电路板,原来一直用洞洞板,现在遇到好几种芯片没有双列直插封装了,对不住洞洞了,每次让PBC厂家折腾一两块怕被,于心不甘,现在看来要添置一台打印机,看了些二手的,觉得还是买个新的好.请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选HP的,去过好多打字店,只有HP的机能用,原因不明

另外,二手的也错的,430我买了一台CANON,LBP220,里面的硒鼓是HP的(十足的杂交机),用来作PCB板效果极好,机子还保一年,不过一般是不太容易坏了,只有硒鼓这样的耗材不保,不过新的才一百多。

网友:
对这个有兴趣,要怎么做啊,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俺也有新区啊
,,,

网友:
我做了N多这样的板子 什么激光打印机都可以 复印机也一样 就是碳粉要足 再就是你画PCB的时候不要把线画的太细了 尽量0.5以上比较好 做这个最怕板子有的地方粘不上碳粉 我都怕极了 哪位有高招教一下
   顺便说一下 我们这里N多的二手打印机卖 还有显示器 复印机什么的  有的挡口堆的像小山 只是外地的人不知道具体的地方 都给二道贩子成堆的买走了 看见他们就是在那里打磨上漆 搞出来像新的一样 真怀疑他们拉去当新的卖了

网友:
楼上的,你试过复印机没有

复印机的热辊温度是比打印机的高很多的,一般 的热转印纸进去就会被粘在热辊上出不来了。这个我试过的
另我说到打印机,我试过很多种机子,有不下十台,很多不是打碳粉粘不全,就是碳粉有滑位的情况,打出来不合要求,真正能打出能用的只有二台机子,所以我认为热转印纸是挑机器的。

而且以我的经验,东明的那种所谓热转印纸更不好用,太厚了,还是不干胶背纸好用,薄还软。

网友A:
回楼上的 我试过很多机子和复印机以及各种纸 甚至普通打印纸 封面纸 塑料纸各有优缺点 很多塑料不耐高温,还不如普通打印纸,但是转印效果好 所谓的热转印纸转印效果好,但是最讨厌的就是有时皱在热辊上的 出来一堆皱吧 我用的最好的是幻灯片胶片 又薄又耐高温 40几元一盒50张 用了这个我就和那个所谓热转印纸拜拜了 对了 用完了你用天那水擦干净(要有技巧要不很难擦干净,还搞的一手都是洗不掉) 还可以再反复用 呵呵

网友:
5楼的 l2j42 :
能说个具体地点吗? 看看我能否掏一个?
谢谢!

网友:
回8楼 在广州华师到华景之间的铁路桥旁边 一个叫军庄的地方 呵呵 你要是在广州的或者有机会到广州就去看看 还有很多旧硬盘 液晶 板卡什么的 祝你好运

网友:
我从大学一直用,我的经验是粉一定要好,HP原装的就可以完整的打印出来,但是一般兼容墨粉就不会完整,所以推荐用HP1020+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 我试过很多机子和复印机以及各种纸 甚至普通打印纸 封面纸 塑料纸各有优缺点 很多塑料不耐高温,还不如普通打印纸,但是转印效果好 所谓的热转印纸转印效果好,但是最讨厌的就是有时皱在热辊上的 出来一堆皱 ...

你说的用幻灯片制作的方法,与之配套的是感光PCB板吧?

楼主:
我拿着纸到二手机专卖店试了,惠普,佳能的效果最好(用加装的杂牌墨粉和原装的区别不大).老型号比最新型号效果好(有点今不如昔...不知道为什么),复印机会卡纸,成功率较低.准备500左右买个HP 5L,6L的,不知老大们还有什么建议,多谢坛兄弟们指点.

网友:
热转印的话,使用激光打印机还是喷墨打印机?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3M的胶片呢???用激光打胶片效果就和菲林一样。。。经久耐用。。。

网友:
什么地方能买到胶片?菲林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硫酸纸不行吗?印刷行业用的很多,专门用来晒板的。随便什么激打,喷墨都可以。往光敏板上一蒙就可以晒了。

网友:
我的HP 6L 元件面和焊面打出有点大小

我的HP 6L 元件面和焊面打出有点大小

网友(2009-08-12):
又涨见识了。我的知识水平还停留在鸭嘴笔+油漆时代……

网友:
HP的打印机较好,适用于像“东明”邮购的热转印纸以及不干胶背纸,千万别买三星的,断胳膊缺腿的严重。

网友:
支持HP 6L
特实惠
反对HP1020+原装
它的鼓上有反重装粉,俺就废掉一个

另,它没有下出纸口,时间长了,老卡纸
HP 6L就有,郑州电子大厦这边二手8/9成新开口要300

网友:
建议购买 HP/Canon的激光打印机, 其实HP的激光打印机全是Canon代工生产的,所以很多耗材是通用的。选择技巧 进出纸方向  平进平出最好  上进下出 L型其次  下进上出的U型纸道不适合打印转印电路图,原因是纸张太光滑,表面碳粉无法牢固的完全定影,出纸时碳粉有时候会脱落。特别是添加碳粉和兼容硒鼓,原装耗材太贵不在讨论之列了。
HP 6L 机器不太推荐 因为现在的二手机使用时间太长,质量已经很差了。除非你能买到新旧程度比较好的机器。
预算不需要太多 300多足矣  可以选择买 HP LJ1200/1300  这机器虽然下面进纸,但后面有个挡板可以打开,形成平出式,对打印光纸有保证。 并且是USB接口的,速度不错,笔记本也可以联上。不像6L只有个并口,要台式机才行。
HP 1100 和6L极其相似  二手太老旧,容易卡纸,一次进多张纸,严重者太光滑的纸张要用手送才行。
HP 1010/1020 不推荐 不划算,U型纸道,会脱墨。
有什么问题可以PM我,专业从事耗材行业。

网友:
要买就买时常大量有货的,配件充足,价格低。

建议去试打,找墨迹最黑、最浓的,效果最好。

我600元买了个HP2605,这里有维修记录:
http://friendz.blog.163.com/blog/static/85757132200892535537441/

彩色激光是我看到的打印的最黑的打印机了。 另外就是大块头那种打印、复印一体机,也是很棒的,不知道除了墨粉还有没有什么其它的颜料。

网友B:
现在有喷墨打印机都可以做了,不一定非要用激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