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炭纤维管都是怎么装?

楼主(2006-05-25):
我做了一架232 该装纤维管了,但是是按照图纸上面的切V型槽埋进去呢?还是直接粘在KT板子上?
大侠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开个V型槽,把胶整上去马上把碳纤管压上就行了,不用管会不会高出一点,高出一点正常

网友:
呵呵,我直接把碳管用纤维胶布粘在上面,一样用的,没什么影响飞行

网友:
我也是直接粘,先用双面胶,再用透明胶

楼主:
双面胶是文具店买的那种双面贴吗?

网友A:
我认为V形槽会影响强度。

网友:
直接用纤维胶带粘在板上,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502
最轻最好看

网友:
用504胶,直接粘,比较慢,但绝对结实得很,不过黏结面要先撕掉KT表面的薄膜,不然不牢

网友(2006-07-21):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V形槽会影响强度。

我也这样认为, 除非是做前缘之类在KT边沿加强.
我用的透明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