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测试器的问题?如何区分LM555的管脚?

楼主(2006-05-25):
如何区分LM555的管脚?

Sample Text

楼主:
又有问题啦!LM555接反了会不会烧啊!按图接好后还是不起控,为何?

又有问题啦!LM555接反了会不会烧啊!按图接好后还是不起控,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有问题啦!LM555接反了会不会烧啊!按图接好后还是不起控,为何?

这个图好像有点问题哦!

2、6脚应该接在一起吧......

lxd1954

楼主:
上边的电路图错了!重发一份!要仔细看啊!

楼主:
知道就大声说出来嘛!干嘛还神神秘秘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好像有点问题哦!

2、6脚应该接在一起吧......

lxd1954

已经改了,可以用了!

网友B(2007-01-02):
请问楼主:两个10UF是电解电容吗?谢谢!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两个10UF是电解电容吗?谢谢!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