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模型船遥控器

楼主(2006-05-25):
小弟想自制一个模型船遥控器,不知怎样做,有谁可推荐一份电路图,感激!!!

网友:
买个国产的也便宜,自己做起来用来控船建议用双电机,只控制左右电机通断电好了!

网友:
350M(或433都可)无线收发模块一对                                10~20元(各地价格不一)
AVR ATMEGA 8单片机2个(用51的也可,但自制编程器不利于省时省力)   7元(广州双龙价)
10K电位器4只(两个操纵盘,每个盘2个轴向)                         5~12元(型状大小不同价格不同)
9Pin串口接头(公)一个,5芯以上排线1米,200欧电阻4个(做AVR编程器)  <=2元
成品舵机1只(通常1只够了)                                       25~100元(视品牌品质而定)
4节装电池夹N个(N>1),动力电池组用                               N*2元
叠层电池扣2个,收发各1                                          价不详,几毛钱.
场管若干,动力电机电调用.                                       1~10000000元不等.通常5元的已经极好.
其它配件自由发挥

总计金额<100元,人力成本<100000000元.至于怎么做,先学学AVR单片机和C语言啦,很简单的,上磁动力找我的帖子也可以.www.cdle.net/bbs 遥控版面,置顶的那个<<无线....模块....应用>>啥啥啥的就是了,51做的,改成AVR代码就行了.

成品性能:
通道数:    无限
驱动能力:  视场管驱动能力,不够就加,不够再加,无限加
抗干扰性:  一般.350M用得太多了,谁拿个车钥匙按着不松,你的船就回不来了.为了防止此事发生,本遥控器最好在没有车的边远山区使用

网友:
,谁拿个车钥匙按着不松,你的船就回不来了,

哈哈,确实如此,

用特征码同步,一个周期内没收到特征码就跳出循环等待特征码。
这样就防止失控了。